怎样通过程序判断 系统是 x86 ia64 amd64中的哪个

楼主(2008-03-14):
怎样通过程序判断 系统是 x86 ia64 amd64中的哪个
怎样通过程序判断 系统是 x86 ia64 amd64中的哪个
程序

网友A:
驱动程序必须按照运行平台来生成相应的版本,就是说你用x86配置编译生成的驱动程序无法在ia64或者amd64平台上执行,所以这个判断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
想问你到底要编32位的还是64位的?
如果你确定是64位,那就amd64,别编译IA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