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IL编译中的错误

楼主: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这是什么意思啊?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错误啊?请高手指教啊!先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某个地方有全角符号输入吧。

网友:
引用楼主 nianchao 的帖子: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这是什么意思啊?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错误啊?请高手指教啊!先谢谢了!

哈哈,是你有些字符隐藏在程序里面。

尤其是你从网上复制出来的程序通常会这样,找到,出错行,用鼠标慢慢删除过去,即可。

网友:
其实还可以保存到一个纯的TXT里,或者用UE以二进制打开就能找到了

呵呵

LZ直接抄代码不是一个好习惯

网友:
好!谢谢各位了!
其实也不算抄,我只是从网上拷下来编译一下看能不能通过而已。
能通过就拿来用通不过就找办法解决然后再用嘿嘿
菜鸟嘛,完全自己写要很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