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ce开发要装哪些软件

楼主:
我说的是evc平台开发
除了装evc4.0,POCKET PC 2003还需不需要其它东西了。
能不能把所有需要的软件的下载地址贴一下。

因为我装的evc连最简单的hello word都编译出错。希望高手能给个全面的而且能用的。

网友:
evc 及相应CPU的sdk,此即可用于编程
根据需要安装pb4.0定制wince操作系统和用于生成NK文件,如果不用NK这软件就省了
注意EVC编程需要网卡与交换机连接好,否则总是加载错误

网友:
能不能说得详细点啊?大侠!!!!!!!!!

网友:
现在发现网上有很多菜鸟就知道瞎鸡不扯蛋,不懂装懂在误导人。
有些人懂是懂些可是就是不愿意说得详细点,往往只说一点点相关的,对于初学者来说等于没说。

要是用evc开发,需要装下面东西:
1.evc4.0
2.eVC4SP4
3.Pocket PC 2003 SDK

这样就OK了

提醒一下,再编译时最好把工具栏上第三行第二个项standard sdk改成 pocket pc 2003

网友:
下面这个是在网上复制的,可以参考一下,不过我感觉太乱了,不知道他说什么

Windows Mobile是微软进军移动设备领域的重大品牌调整,它包括Pocket PC、Smartphone以及Media Centers三大平台体系,面向个人移动电子消费市场。凭借微软在视窗领域内的垄断地位,Windows Mobile从一诞生起就占据了很多优势,众多的Windows开发者可以在熟悉的环境下进行各种应用的开发。Windows Mobile系列专题,将带你从最基本的工具安装,环境配置开始,进入移动应用开发的世界。

                                      概念介绍

·  WinCE:Windows CE是微软为嵌入式设备打造的通用操作系统,不象其它的微软 Windows 操作系统,Windows CE 并不是代表一个标准的相同的对所有平台适用的软件。为了足够灵活以达到适应广泛产品需求, Windows CE 采用标准模式,可以通过设计一层位于内核和硬件之间代码来用设定硬件平台,使产品定制。

·      Windows Mobile:Windows Mobile 是 Microsoft 用于 Pocket PC 和 Smartphone 的软件平台。Windows Mobile 将熟悉的 Windows 桌面扩展到了个人设备中。

PocketPC和Smartphone:Smartphone 主要是在格式因素和使用两方面作为一种电话设备而设计的。它经过良好的微调,可以用于发出和接收呼叫,并且还可以作为消息处理设备。Pocket PC 主要是作为一种小型个人计算机而设计的,对于查看和管理数据与增强消息处理而言很不错。有些 Pocket PC 设备也具有电话功能。

                    WindowsMobile 开发工具

1. Windows Mobile 2003 Second Edition 开发工具
       Windows Mobile开发分为使用本机代码和托管代码的开发,分别使用不同的开发工具:
       a. 使用本机代码是为了获得较高的性能,当您需要直接访问硬件或者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使用。
       b. 使用托管代码是为了开发以用户界面为中心的应用程序,这种应用程序要求尽快面世或者要求开发速度很快。

Pocket PC 2003:

? 构建 Pocket PC 2003 本机 C++ 应用程序:
a. Microsoft eMbedded Visual C++ 4.0
b. Microsoft eMbedded Visual C++ 4.0 Service Pack 3
c. Pocket PC 2003 SDK
d. Windows Mobile 2003 Second Edition 模拟器包 for Pocket PC
? 构建 Pocket PC 2003 托管代码应用程序:
a. Visual Studio .NET 2003
b. Pocket PC 2003 SDK

Smartphone 2003:

? 构建 Smartphone 2003 本机 C++ 应用程序:
a. Microsoft eMbedded Visual C++ 4.0
b. Microsoft eMbedded Visual C++ 4.0 Service Pack 3
c. Smartphone 2003 SDK
d. Windows Mobile 2003 Second Edition 模拟器包 for Smartphone
? 构建 Smartphone 2003 托管代码应用程序:
a. Visual Studio .NET 2003
b. Smartphone 2003 SDK

2. Windows Mobile 5.0 开发工具
       Visual C++ 2005环境中同时提供managed及native开发功能,将所有的开发工作将完全整合在同一环境中。Visual Studio.NET 2005默认提供了Pocket PC/Smartphone 2003 SE(第二版)的开发模板,同时将Pocket PC 2003 SE开发使用.NET CF版本升级到2.0 (beta)。

Windows Mobile 5.0 for Pocket PC:

? a.Visual Studio 2005 Beta 2
b. Windows Mobile 5.0 SDK for PocketPC
c. Windows Mobile 5.0 Emulator Images for PocketPC

Windows Mobile 5.0 for Smartphone:

? a. Visual Studio 2005 Beta 2
b.Windows Mobile 5.0 SDK for Smartphone
c.Windows Mobile 5.0 Emulator Images for Smartphone

                 WindowsMobile开发环境搭建

Windows Mobile 2003 Second Edition:

? a. 卸载所有旧版本的工具、SDK 和仿真器
b. 安装ActiveSync3.8,如果您使用的是模拟器,还需安装Connect Emulator with ActiveSync
c. 安装eMbedded Visual C++ 4.0 和 SP3
d. 安装Visual Studio .NET 2003
e. 安装PocketPC 2003 SDK或者Smartphone 2003 SDK
f. 安装PocketPC或者Smartphone Emulator Image

Windows Mobile 5.0:

? a. 卸载所有旧版本的工具、SDK 和仿真器
b. 安装Visual Studio 2005 Beta 2
c. 安装DMA Transport Update
d. 安装ActiveSync 4.0 Developer Preview
e. 安装Windows Mobile 5.0 SDK for PocketPC或者 for Smartphone
f. 安装Windows Mobile 5.0 Emulator Images

网友:
去我博客看看关于LAZARUS的文章吧,LAZARUS做WINCE开发,的确不错哦

网友:
恩。。。蛮强大。。。delphi。。我以前写毕业设计的语言啊。。。。。这年头用Delphi pascal的感觉真的不多啊。。。

网友:
呵呵用VS2005就可以了阿,你可以用模拟器跑你写程序啊

网友:
需要一个sdk哦

网友:
这样就够了,估计你的evc有问题。

网友:
marking
还是好心人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