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能调通的程序不能执行!

楼主:
我通过#pragma 引入了几个lib文件,还需要在项目属性中手动输入那些文件吗?
我生成exe文件后运行的时候显示0x8007007e错误  我又把那些lib文件手工复制到模拟器中,放在exe文件的目录下还是不能执行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不用再输入了;如果有dll,需要拷贝dll至该目录

网友:
#pragma

在项目设置中加入是同样功能的。
有一个就行了。

lib只是链接库,在exe运行时还需要dll,
dll可以放在exe的同目录,也可以放在系统目录下。
必须全部dll都能放对了,exe才能运行起来。

网友A:
以前运行得都正常,后来就是加了些代码和引了几个lib文件   没有引入任何新的dll

网友:
0x8007007e 这个就是运行环境缺少dll的错误
我之前也碰到过,mobile的程序拿到一个没有电话功能的pda上跑,因为pda里没有 sms.dll 而我的程序中又用到,就出现0x8007007e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运行得都正常,后来就是加了些代码和引了几个lib文件  没有引入任何新的dll

加入了新的lib,只要你不是静态引用的。都是需要dll的。
lib只是一个链接库,真正的代码实现在dll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agma

在项目设置中加入是同样功能的。
有一个就行了。

lib只是链接库,在exe运行时还需要dll,
dll可以放在exe的同目录,也可以放在系统目录下。
必须全部dll都能放对了,exe才能运行起来。

网友:
dll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