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取wince IE(我用的是WINCE的IESAMPLE)打开的当前网页的指定(鼠标选中的内容块)的内容(文字内容),如:鼠标选中的一段网页的新闻

楼主:
获取wince IE(我用的就是WINCE的IESAMPLE)打开的当前网页的指定(鼠标选中的内容块)的内容(文字内容),如:鼠标选中的一段网页的新闻,部分代码如下:

//或者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取到当前网页的内容,如:使用只能指针

//CHAR Buffer[8192];//用来获取鼠标的选中的值
DWORD dwErr= 0x0;
// CComPtr pDoc;
CComPtr pDoc2=NULL;
CComPtr _pBrowser;//_pBrowser当前网页的IWebBrowser2接口

HRESULT hr;

IDispatch* pDocDisp=NULL;

if(_pBrowser!=NULL)
{
hr= _pBrowser->get_Document(&pDocDisp);
CHAR buf[1024];
DWORD dwErr= 0x0;
dwErr= GetLastError( );
sprintf( buf, "%X", dwErr );//返回0x00000006句柄无效
}

if(pDocDisp!=NULL)
{
hr=pDocDisp->QueryInterface(IID_IHTMLDocument2,(LPVOID*)&pDoc2);//查询接口IHTMLDocument2失败,返回的pDoc2不行,主要是这里的问题,帮我看看

CHAR buf[1024];
DWORD dwErr= 0x0;
dwErr= GetLastError( );
sprintf( buf, "%X", dwErr );
if(!SUCCEEDED(hr))
{
MessageBox( _hWnd, L"No this interface", L"Error", MB_OK );
}

}

IHTMLSelectionObject* pSelection=NULL;
if(pDoc2!=NULL)
{
hr=pDoc2->get_selection(&pSelection);
dwErr= GetLastError( );
sprintf( buf, "%X", dwErr );
}

if(SUCCEEDED(hr))
{
IDispatch* pDispRange=NULL;
if(pSelection!=NULL)
{
hr=pSelection->createRange(&pDispRange);
dwErr= GetLastError( );
sprintf( buf, "%X", dwErr );
}

if(SUCCEEDED(hr))
{
IHTMLTxtRange* pTextRange=NULL;
if(pDispRange!=NULL)
{
hr=pDispRange->QueryInterface(IID_IHTMLTxtRange,(void**)

(&pTextRange));
dwErr= GetLastError( );
sprintf( buf, "%X", dwErr );
}

if(SUCCEEDED(hr))
{
CComBSTR sText=NULL;

if(pTextRange!=NULL)
{
pTextRange->get_text(&sText);//鼠标选中的得到的Buffer给

sText;
//
dwErr= GetLastError( );
sprintf( buf, "%X", dwErr );
}

pTextRange->Release();
}

pDispRange->Release();
}

pSelection->Release();

}
// pDoc2->Release();

return S_OK;

网上很多人这样用,我就不行了,那位大侠先看到,请帮忙看看,帮帮忙,谢谢了
硬件是三星2440开发板

网友A:
lz能不能给我发一份IESIMPLE 和IESAMPLE
我找不到啊
告诉我装什么SDK才有这个例子也行
email:luoss168@yahoo.com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能不能给我发一份IESIMPLE 和IESAMPLE
我找不到啊
告诉我装什么SDK才有这个例子也行
email:luoss168@yahoo.com
谢谢!

装PB

网友:
请问wince的ie浏览器支持视频吗?

网友:
这个问题,不知道你已经解决了没有,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头痛!!

网友:
我想在标签上显示网页的标题,采用下面的调用接口,
hr=pDocDisp->QueryInterface(IID_IHTMLDocument2,(LPVOID*)&pDoc2);
结果返回失败,和你的问题一样啊?

我现在无法获得网页的标题,谁有办法啊?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