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转换器输入端的保护设计

楼主:
本人硬件菜鸟,在此请教各位大虾了,谢谢。
本人在设计中选用了一款AD转换器ADS1110,单端输入电压范围0-2.048v。
因为是运放驱动,所以考虑到上电时运放瞬间脉冲会损害AD,ADS1110最大承受10mA的瞬间电流;
同时手册上说运放输出电压即使不超过电压范围,也要加保护。
请教此处的电路保护该如何设计,不胜感谢!

网友:
引用楼主 seu_dust 的帖子:
本人硬件菜鸟,在此请教各位大虾了,谢谢。
本人在设计中选用了一款AD转换器ADS1110,单端输入电压范围0-2.048v。
因为是运放驱动,所以考虑到上电时运放瞬间脉冲会损害AD,ADS1110最大承受10mA的瞬间电流;
同时手册上说运放输出电压即使不超过电压范围,也要加保护。
请教此处的电路保护该如何设计,不胜感谢!

所以考虑到上电时运放瞬间脉冲会损害AD,ADS1110最大承受10mA的瞬间电流;AD的输入一般是高阻  你要把你测量的source 映射到 这个区域中 2.028~0 关键考虑输入线路电容负载 其非常影响测量结构

网友:
基本无需保护,设计充分即可

网友:
参考下厂家的应用文档,一般是高阻,或分压电路,不过呢,二极管和电容保护也是需要的,还要考虑静电~

网友:
可以加稳压管,或者采用交流耦合方式

网友:
楼主,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主要是看了你博客里的关于WAVE文件的讲述,能把你的邮箱给我吗?

网友:
谢谢各位,有些思路了

网友A:
谢谢各位朋友,我仔细查看了芯片手册,里面提到了可以在输入端加限流电阻防止过压。我是这样选择的,放大器输出的最大电压5v,ADS1110应不超过2v,10MA。这样限流电阻5-2=3v,3v/10ma=300欧,功率选1/16w。
各位大侠看这样可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朋友,我仔细查看了芯片手册,里面提到了可以在输入端加限流电阻防止过压。我是这样选择的,放大器输出的最大电压5v,ADS1110应不超过2v,10MA。这样限流电阻5-2=3v,3v/10ma=300欧,功率选1/16w。
各位大侠看这样可行吗

应该是 R=5/0。01= 500欧姆吧

网友:
NO, 限流是限流,电压是电压。

5V -> 2V,应该用分压电阻,使得5V时,AD输入是2V,0V时,AD输入是0V。比如30K和20K分压就行,不过对分压电阻精度要求最好高点。

网友:
限流电阻的电路原理是否理解?为什么电阻能限流?
这个是用来保护AD输入端不会接入超过其量程的电压的,真正要测试电压,不能靠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