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CDMA网络进行socket通信。

楼主:
原来写了一个程序,可以通过原始的socket连接intenet网络上的流媒体服务器进行通信(建立连接,获取流媒体数据等等)
现在 想移植到手机上,但好像CDMA网络有wap网关,不知道怎么通过CDMA网络的wap网关去连接流媒体服务器,然后进行通信和操作。
我怎么能够尽量不修改原来程序来实现,穿越wap网关代理来连接服务器?

请大家帮忙!

网友:
wap是一种方式  net也是一种连接方式
up帮顶下

网友:
你把你原来的代码贴出来看看啊

网友:
up顺便请帮我看看我的问题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805/22/350680c7-43a5-40aa-b022-6e6e04981c54.html

网友:
应该是你的CDMA卡的问题,网络连接方式是不用改变的。比如移动的卡,在北京神州行的卡只能访问wap,而全球通的卡是可以访问Intnernet,这个问题我看还是问一下你们当地的CDMA网络运营商客服比较好

网友:
你只要修改socket的建立链接的代码
在socket链接的时候直接和网关建立链接,不和流媒体服务器建立链接。

后面的发送,接收和以前一样。

网友:
socket能连接上吗???

网友:
wap网关只接收http和wap协议,如果你使用别的协议通讯就无法穿过wap网关(或者再架设代理服务器进行协议转换)
另外可以通过cmnet接入点上网,这个是直接连接不走网关的,收费会贵一点.

网友:
...不过cmnet好像是移动的接入点,联通的叫啥,不知道.没用过联通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