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ce5.0或者wince6.0的编译器能支持ARM926内核相对 ...

楼主(2008-02-29):
请问wince5.0或者wince6.0的编译器能支持ARM926内核相对于ARM920T增加的DSP指令吗?
请问wince5.0或者wince6.0的编译器能支持ARM926内核相对于ARM920T增加的DSP指令吗?如果不支持,926的性能在wince下就不能完全发挥出来。
wince
编译器
WindowCE

网友A:
EVC和VS2005都可以支持

网友B:
有用wince5.0+evc4.0sp4, 只能找到armv4i的内核,没有支持arm926的ARMv5TEJ的内核选项。

网友C:
用armasm汇编器通过指定arch为5T或cpu为xscale就可以支持armv5te新增的指令。例如,现在有个.s ARM汇编源文件,其中包含了ARMV5TE的指令。那么在命令行或自定义编译命令里输入 armasm -arch 5T ...或 armasm -cpu xscale ...就可以生成目标文件。楼主所说的,对于编译C/C++代码还无法指定ARMV4还是ARMV5TE,这需要编译器clarm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