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桌面显示半透明镂空png图片?

楼主:
如题。

有一些今日插件,可以在桌面半透明显示png图片,比如htc的圆角矩形图标背景。但是在尝试做出同样的效果来,发现很难实现。
用TransparentBlt函数实现打出圆角矩形图片,但是无法半透明,用AlphaBlend实现了半透明,但是需要镂空的地方仍然显示。先TransparentBlt后AlphaBlend的结果是参数错误,TransparentBlt得到的目标HDC无法在AlphaBlend里使用。

请问也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到半透明显示一个不规则图片的效果呢?

网友:
不规则图片的效果,可以不画主背景,整个就是透明的了。然后再贴上想要得图片。

网友:
往上贴图片容易,但是要么透明部分变成白色,要么不透明。

并且这是桌面显示用的图片,如果不画背景,如何达到半透明效果呢?目前的半透明效果是用图片和抓下来的桌面背景图AlphaBlend而得到的。

网友:
镂空啊?

你能否贴个图让我看看想实现的效果

网友:
好。效果如图:

网友:
看到了吗?就是要这样半透明的不规则背景效果。

网友:
需要镂空的是4个小角吧

你在WM_ERASEBKGND中把背景搽去,这样对话框就是完全透明的,
然后再把AlphaBlend地半透明图画上去。
可行吗?

网友:
不可行,把背景擦掉,下面就是一片漆黑了。

网友:
再说这是桌面,又何来对话框呢?

网友:
^0^

搞半天你是要做一个mobile上的桌面啊。
那你去查微软的文档了,桌面提供了很多接口的。

网友:
正是因为在MSDN里没有找到,所以来求教啊。不知有什么接口可以实现呢?

网友:
是不是也有widget技术啊。

要不然一般的做法也是对话框实现。

网友:
sdk有个Homescreen是例子 smartphone的。

我在msdn中搜到的有关今日插件的主题:
今天没时间看了。你先看看吧
http://search.msdn.microsoft.com/Default.aspx?query=Today+Screen&brand=msdn&locale=en-us&refinement=00&lang=en-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