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S系统升级

楼主:
众所周知,现在的GPS导航普遍采用WinCE作为操作系统,系统的升级(如bootloader升级,NK升级,开机logo升级)都是通过SD卡来完成的,即在开机时检测是否有SD卡,并寻找SD卡上的相关文件来完成升级。

现在的问题是,我能够将SD卡升级方式改成通过U盘来升级吗?即系统在bootloader阶段检测U盘上的文件,如果检测到相应文件,就去升级,和SD卡一样。
不知道这个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
bootloader阶段U盘驱动已经加载了没有?

网友:
理论上说是可行的。

当然这里不可能用U盘驱动了,而是要直接去操作U盘。难度比较大,要十分清楚USB相关协议,还有U盘上的文件系统。

不过,GPS上面很少会做USB HOST接口,拿这个去接U盘,更是比较独特。

网友:
做是肯定可以做的,不过这样对于bootloader(WINCE下是Eboot)的要求就高了。

首先要支持U盘,而且不是完整的驱动。
WINCE下的USB Host驱动你还看过,很庞大的结构。而且U盘的实现还需要Mass Storage的协议。
不过在eboot中肯定不会做这么完整的,一般肯定是用EP0/EP1来实现控制传输及批量传输,而且eboot中一般不建议启用中断,那这个读写速度就……

其次要能操作文件系统,一般U盘在Windows下都是格式化成FAT32格式,那就是说Eboot中需要支持FAT32的文件系统管理操作。

这样做下来,你的eboot得多大呀!

不过NAND也不在乎这点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