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无法连接硬件

楼主:
用EVC开发wince程序,用一根网线直接连接开发板,可以ping通,但在evc中无法连接到开发板。
用其他电脑可以,但我的不行。有人知道还需要进行什么设置吗?

Transpor
TCP/IP Transport for Window CE

Startup
Manual Server

CEMGRC.EXE /S /T:TCPIPC.DLL /Q  /D:192.168.12.181:5000

网友:
是不是你的设备没有设好啊,那你可以装个SDK,还有你的是arm的还是mips的自己仔细看看

网友:
你连设备的时候插上网线,也就是让本地连接处于活动状态,
如果不行,那可能就是开发环境的安装问题了

有一种可能的问题原因是64位处理器和Windows XP SP2的DEP功能与这个设备冲突。解决方法:右键点击“我的电脑”,选择属性中的“高级”栏,点击“启动和故障恢复”中的“设置”按钮,进入“启动和故障恢复”对话框,点击“编辑”按钮,编辑boot.ini文件;在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字样后面的位置,添加“/execute”(不包括引号“”),如果有类似“/noexecute=optin”、“/ PAE”的选项要删除掉;重新启动机器,应该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