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存储设备

楼主:
可能还是一个白痴问题,请高手们说说嵌入式开发使用的存储设备类型有哪些?WinCE支持的最大硬盘容量是多大?各个版本的WinCE支持的最大内存是多少?

网友:
只要是存贮介质都可以,需驱动支持

网友:
引用楼主 hulooc 的帖子:
可能还是一个白痴问题,请高手们说说嵌入式开发使用的存储设备类型有哪些?WinCE支持的最大硬盘容量是多大?各个版本的WinCE支持的最大内存是多少?

我以2440为例
由于一些硬件特性,内存最大512M
支持CF卡,SD MMC,硬盘之类的东西
现在SD卡可以4G吧,微软的驱动
flash呢2G没有问题

但是这些东西容量修改以后,就要修改大量驱动,BOOtloader也要做出修改。

网友:
存储介质有flash sd卡 U盘 硬盘等等
wince5.0以下 支持内存512M,wince6.0理论支持4G
sd卡支持SDHC,试过8G的可以,再大的就没有试过了,硬盘容量没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