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超级终端里用AT指令实现GPRS上网的问题

楼主:
我刚刚接触AT指令,在研究如何在超级终端里实现手动控制实现上网
我是初级用户,好像还没有分可送,只能先在心中感谢各位大侠了,以后有了分再报答。
我尽量把问题描述的清楚一点,请耐心看,呵呵
我用的模块是WAVECOM的Q24PLUS Q24PL002 ,产品说明带TCP/IP协议栈,支持UDP和PPP。USB接口
我在XP系统下新建拨号连接,然后拨*99***1#,连接成功,可以浏览所有网页。
但是要实现的是在超级终端里用AT指令控制实现上诉目的,以后要编程实现控制
所以在超级终端里用AT指令试验如下
1、AT+CGDCONT=1,"IP","CMNET"
   OK
2、AT+WOPEN=1
   OK
3、AT+WOPEN=0
   OK

   +WIND: 13

   +WIND: 1

   +WIND: 16

   +WIND:

   +WIND: 10,"SM",0,"FD",0,"ON",0,"EN",0

   +WIND: 11,,,,,"A40512F1071C747744C78DDD1B19DA9A",

   +WIND: 7
4、AT+CGREG=1
   OK

   +CGREG: 0
5、AT+CGREG?
   +CGREG: 1,0

   OK
6、AT+CGATT=1
   OK

   +CGREG: 2

   +CGREG: 5
7、AT+CGACT=1,1
   OK
8、AT+CGPADDR=1
   +CGPADDR: 1,"10.2.186.167"

   OK
9、ATD*99***1#
   +CR: GPRS

   CONNECT 115200
~ }#?}!}!} }6}!}$}%軁"}&} } } } }'}"}(}"}#}$?&磣~ }#?}!}!} }6}!}$}%軁"}&} } }
} }'}"}(}"}#}$?&磣~ }#?}!}!} }6}!}$}%軁"}&} } } } }'}"}(}"}#}$?&磣~ }#?}!}!
} }6}!}$}%軁"}&} } } } }'}"}(}"}#}$?&磣~ }#?}!}!} }6}!}$}%軁"}&} } } } }'}"}(}
"}#}$?&磣~ }#?}!}!} }6}!}$}%軁"}&} } } } }'}"}(}"}#}$?&磣~ }#?}!}!} }6}!}$}%
軁"}&} } } } }'}"}(}"}#}$?&磣~ }#?}!}!} }6}!}$}%軁"}&} } } } }'}"}(}"}#}$?&磣
~ }#?}!}!} }6}!}$}%軁"}&} } } } }'}"}(}"}#}$?&磣~ }#?}!}!} }6}!}$}%軁"}&} } }
} }'}"}(}"}#}$?&磣
NO CARRIER

上述各步骤的各种组合都会得到第9步的结果,迷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请高手指点一下吧
很急,期待中....

网友:
我刚刚才看见,新用户也有200分啊,哪位大侠好心帮我解决了,200分全部奉上

网友:
现在只能加100分,有大侠帮我解决了再新开贴送100分以表心意。

我在论坛里也看见相似的问题了,但好像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真的很急,求各位大侠帮小弟一把。

谢谢,谢谢!

网友:
你还是看看tcp协议把,atd×99#拨号后还是要有协议的交互的

网友:
咋没人回复我呢?难道我问的有问题吗

请各位指点一下吧

网友:
谢谢ty1912
刚才没注意到你的回复
不好意思,呵呵

网友:
to : ty1912
能说的具体点吗?我现在ATD*99***1# 就直接NO CARRIER ,连接就断开了。
怎样查看tcp协议?
AT+WOPEN=1这条指令我没查到详细说明,但产品中有个文档说这是打开tcp/IP协议,不知道具体用法
但用了这条指令,在第9步还是NO CARRIER

网友:
AT*99#之后你还需要做很多事的,你只是傻等着,只会得到nocarrier,我建议你找本tcp/IP的协议书看一看就明白了,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你不是通过pc拨号 成功了吗?打开你添加的调制解调器,在诊断的日志中,你将可以看到操作系统如何和网络应答从而实现拨号上网的

网友:
tcp/ip的协议我清楚,建立连接需要三次握手,问题是现在我是想知道怎么用AT指令去完成它
我在第9步时没给我再输入其它指令的机会,直接就NO CARRIER ,我怎么在它之前输入其它指令完成其它连接过程呢?

网友A:
最近也在弄这东西,也没搞定。网上看到说,是拨号后使用要使用ppp协议进行对话,那堆乱码就是发过来的ppp信息,由于没有回应,远端服务器超时就断了,所以NO CARRIER。我看人用pppd连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弄这东西,也没搞定。网上看到说,是拨号后使用要使用ppp协议进行对话,那堆乱码就是发过来的ppp信息,由于没有回应,远端服务器超时就断了,所以NO CARRIER。我看人用pppd连上了。

这两天一直在研究,看了一下wavecom的官方资料,是这样解释的
AT+CGACT=1,1 是激活PDP,建立modem和GPRS网络之间的连接
AT+CGDATA=1  是建立PC和modem之间的数据连接,这个连接中,modem相当于PPP server,PC机相当于PPP client。
超级终端好像不会调用PPP协议栈,所以不会响应那些消息,连接就断开了。

上述两个连接可以同时建立,用一条命令
ATD*99***1#
但是和上面同样的问题,所以连接断开了。

网友:
我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我作一个嵌入式系统,与modem(Q24PL002)进行数据交互,是否能绕开PPP协议呢?因为想嵌入式系统尽量简单,不想作太多协议栈
只是能收发IP数据包即可,也不需要上层协议的支持。
怎样将我想发送的数据交给modem发送,modem收到的IP数据包如何送给嵌入式系统?

还有:
我将一个应用程序作成 .dwl文件下载到Q24PL002中,如何让Q24PL去执行它呢?还需要什么命令吗?

网友:
同问:如果是在CE系统上实现,是不是不用考虑PPP?
问ty1912:找tcp/IP的协议书看一看就明白?
诊断的日志在哪打开?

网友:
usb 的接口应该是虚成串口和modem进行at交互的,用端口监控程序(不是端口收发,是从系统消息服务提取端口内容的工具)就可以看到系统拨号的所有交互at过程,我们用此方法成功开发过系统。。。。lz 自己google 一下工具就应该能轻松搞定。。。。

网友:
拨号后要调用PPP协议栈,回答响应server消息

网友:
怎么回答server消息

网友:
可以看一下PPP协议,这里面要进行PAP、CHAP鉴证

网友:
深圳程序员QQ群联盟成立两年多,拥有三十个以上的QQ群,人数达二千多人,有30%以上的成员的经验丰富的老手,包括国内外顶级大公司的成员(如微软、IBM,SUN,华为)、国内著名高校和研究院成员,和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级程序,还有少数女程序员。现推介如下QQ群,如有兴趣速速加入:深程高级群:17538442c++:15195967 .NET:12203296 mobile:31501597嵌入式:37489763 JAVA:4247660
——————————————————————————————————————————
希望大家不要认为群能给你带来什么,这只是一个平台,让同等水平的程序员有个交流的机会或许能得到一点信息或许能带来一点启发。

网友:
1,关于Q24PLUS模块应该是自带TCP/IP协议,只要使用专门的AT指令就可以与服务器的连接及发送或接收数据。
2,如果只当它的MODEM,那么就需要你的CPU来完成协议,如PPP,CHAP,TCP,UDP。。。。。。
3,Q24PLUS支持OPEN AT,也就是说可以将用户程序驻留在模块内部工作,但比较复杂,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

网友:
“1,关于Q24PLUS模块应该是自带TCP/IP协议,只要使用专门的AT指令就可以与服务器的连接及发送或接收数据。 ”
这里的意思是:在Q24Plus模块的文档中(for example:AT Commands Interface Guide etc)只要能找到相关的“支持”tcp/ip的AT指令,并正确的使用,就能实现楼主的“用AT指令控制数据的收发”!
的确有模块是这样的(见到过,可能大部分模块都能做到把!呵呵),wavecom Q24PLUS 需要好好找找
    强烈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