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iveSyc连接不上

楼主:
开发BSP上的USB function driver,已结束,mass storage disk也已能正常工作
但连接USB Serial client driver,和PC端的Activesyc连接时,设备端已显示
device connected,但PC端ActiveSyc却显示一直在连接,绿色icon一直旋转,但连接不上
debug下最后显示:

OSAXST1: >>> Loading Mod-AfdRasGetEntryProperties Return Code 603
+PmGetDevicePower: device {98C5250D-C29A-4985-AE5F-AFE5367E5006}\SERIAL ON USB, flags 0x00000001

FindList serial on usb
-PmGetDevicePower: returning dwStatus 2

AUTORAS:: Dialer notifies: [4] [Dialer Connected]
之后无任何信息,但PC端却一直连接不上...

网友:
这是由于操作系统启用了PAE(物理地址扩展),您大概用的是迅驰的本本+Windows XP SP2吧。PAE与Windows CE 模拟器以及Virtual PC模拟器会有冲突。
解决方法是紧用PAE功能。
编辑您的Boot.ini文件,修改启动选项(系统->属性->高级->启动和故障恢复的设置->编辑)
将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fastdetect 这句
后面加上 /NoExecute=AlwaysOff 就可以了。
成为这样(以我的为例,前面不一定一样,后面加上这句就可以)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fastdetect /NoExecute=AlwaysOff
重新启动后,卸载SDK,再重新安装一次,就能够使用了。

网友:
.......这么麻烦。。。MARK下。。。以防以后出现类似问题

网友:
先做Mass Storage Device,后做ActiveSync的?奇怪,这样的顺序少见。

这样的错误说实话第一次见。

网友:
用了别的WM5.0的机器可以连上,但自己的开发板WINCE6.0就是怎么都连不上

网友:
可能是CE的设备上的串口和activesync有冲突~~尝试一下禁掉com1~在注册表里~

网友:
呵呵 ,看高手解决问题也是一种学习

网友:
问题已解决,注册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