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RM9200如何使用中星微的zc0301摄像头呢?

楼主(2008-07-24):
AT91RM9200如何使用中星微的zc0301摄像头呢?
如题。
摄像头
如何

网友A:
有驱动就能用吧

网友B:
现在正在使用ov511的驱动,但是要更换摄像头芯片(ZC0301),也获得了驱动,但不知该如何下手阿?
请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们帮帮忙,继续加分!

网友C:
什么操作系统啊?驱动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D:
什么操作系统?什么接口(标准并行摄像头接口?还是USB接口)?
原有驱动是符合操作系统的架构吗?如果是,那新的就不需要有太大的改动,只要将原有的初始化、读、写、控制、对应中断中的寄存器配置修改成新的,buffer大小按照新的说明改一下,就ok的。
开始主要是初始化时的配置,因为直接关系到摄像头模块能否正常工作,这步配置错了,后面的就会没效果。

网友E:
arm-linux usb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