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单片机传输 存储 我要使用5bit的传输和存储 ...

楼主(2008-09-22):
[求助]关于单片机传输 存储 我要使用5bit的传输和存储 怎么办?
由于项目的原因 我们传输的数据都是以5bit作为一个传输单位 之前我是在个字节的高三位填充0
但是目前来看 通信的有效率只有62.5% 所以需要改正
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整个流程是通过485多机模式传送数据 然后单片机对数据进行RS(16,7) 这里是7个5bit 之前其实是7个字节
传输中可以用一个字节进行代替 但是编码不太懂了
谢谢大家
数据

网友A:
建一个buffer将5bit数据fifo发送。
接收后逆过来就可以了了 (不管传输是什么方式,其实都是二进制,跟你的485没什么关系
)

网友B:
自己组织一个拼接规则,
把那三位用上
最直观的是:
(5 + 3) + (2 + 5 + 1) + (4 + 4) + (1 + 5 + 2) + (3 + 5)
5个字节为一帧
然后,从这个小缓冲区里面5位依次取出数据
算法代价,应该不算高高吧?
当然,以5的倍数的,帧长度也应该都是可行的。。。

网友C:
每字节拼装8个5bit数的其中一位,
每5个字节代表8个5bit数..
如把11111 22222 33333 44444 55555 66666 77777 88888
分成12345678 12345678 12345678 12345678 12345678
发出。
收到后再解析回来。

网友D:
谢谢大家的解答 小弟前段时间忙别的工作了
请教一下
1楼:因为单片机中的中断是8bit的 那么以5bit做一次发送 如果使得标志位置1呢?(UART发送)
2楼:其实您的想法和我一样 而且转换成字节只是通过固定的移位操作 所以比较好实现
3楼:您的想法很新颖 效率感觉不错 可以和2楼的进行比较
顺便问下 C中的位域 我定义三位为匿名域,那么这三位还会进行操作吗?譬如说RS编码(将编码的结构类型由以前的unsigned char 变成 struct)应该对5bit编码是吗?

网友E:
40个位(5个字节)为单元收发,就是3楼的方法,自己定义帧规则,用结构体干嘛,用数组

网友F:
请教5楼大哥 怎么定义帧规则啊?
我只知道单片机UART每一个字节的发送都是8bit啊 难道从这个地方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