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加电时常常死机怎么解决,如何让他上电稳定运行(新手问题)

楼主:
工作中需要一个单片机控制一组空开继电器,想自己用现成的学习板改造一下用。

但是,加电运行时经偶尔会出现所有指示灯亮,程序不运行。发生机率3/10。
几次考机一夜也发现有死机现象。

我需要他运行稳定,并且断点再通电能自动稳定运行。
请问如何改造,谢谢大家帮忙关注!

网友:
应该是电路问题,控制管脚保护一下试试

网友:
看看复位信号,是不是没有接好

网友:
贴出程序看

网友:
上电延时

网友:
请指点一下怎么改良电路加些什么电路么?
上电延时怎么做?
复位信号是复位键么,是什么?

网友:
单片机上都有一个复位管脚,有的是高复位,有的低复位。开机复位之后,要保持一个稳定的非复位电平,否则就一直重起复位了

网友:
估计都是复位的问题.
首先,你的电源应该经过处理,变压,滤波什么的,复位电路如果你用RC电路不会计算参数,那就用专用复位IC(成本允许的话),74HC04可以.
示波器检查复位,一般情况下就可以了.  还可以考虑加看门狗IC防止程序因干扰跑飞,用过X5045.

网友:
上电加延时,另外电源也很重要,电源两端是否已加电容?

网友:
继电器对于单片机来说是强干扰,尤其是动作的时候。不动作就没有干扰。
上网查一下:继电器 消火花

电子类兼职私活:www.getproject.com.cn

网友:
加隔离 提高电源的品质。

网友:
我以前也做过继电器方面的控制,当时就是因为没经验,所以电路被烧坏。以下是我总结出来的几点经验。
1、最好做隔离,大功率电路与小功率电路独立,接口间用光隔。电源也最好两套,大功率电路一套,单片机(小功率)电路一套。
2、做一个稳定的复位电路。最好用现成的芯片。用阻容产生复位信号可靠度不高。
3、PCB layout的时候走线要粗且合理。使用大面积地屏蔽。
4、继电器需要使用大功率二极管吸收反向瞬时高压。具体电路可在网上搜索。
5、成本允许的话可以更换汽车专用单片机,可靠度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