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获取鼠标移动到按钮上了

楼主(2007-11-15):
怎么获取鼠标移动到按钮上了
我用几个静态控件IDC_STATIC1,IDC_STATIC2,IDC_STATIC3等我怎么获取鼠标移动到控件上事件啊?
如鼠标移动到IDC_STATIC1我怎么得到消息?
鼠标
移动

网友A:
使用鼠标移动事件,和控件的坐标来判断

网友B:
通过控件的坐标 和当前的鼠标位置进行判断 鼠标是否在按钮上

网友C:
IDC_STATIC1也有OnMouseMove,OnMouseOut..之类 事件的吧,

网友D:
可使用函数
BOOL PtInRect(const RECT *lprc, POINT pt);
判断一个点是否在一个区域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