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体系下的动态加载

楼主:
小弟在一个项目下需要做自动升级,苦于该项目的开发模式是native的方式,需要把自己的代码和OS的代码一起编译成BIN文件烧入手机。所以这种模式,自动升级无法实现。现在想做一个类似DLL动态加载的方式。主要思路是把程序编译成ELF格式的文件,然后在OS中写一个加载的代码将其动态载入。现在遇到了一些问题,看看有没有相关经验的兄弟帮忙下:
1. DLL是放在二级存储器中的,程序可以通过读取文件的方式读入,但是这是ELF格式,如何能将代码区和现有程序的进程空间进行关联。
2. 如果找到DLL的首指针,然后将其赋值给程序的入口函数。

网友:
关键不在ARM体系,而是OS是什么。
如果你的自动升级允许重新启动,问题就很简单,直接从文件系统里面执行自己的代码就可以了,不管是Linux,vxworks,还是ucosii 。升级的时候覆盖原来的代码就行。
如果你的自动升级不允许重新启动,就要麻烦一些。需要在自己的代码里面,用函数指针方式实现。

网友:
其实你的问题就是如何做一个elf loader的问题。。。。
需要你去看一份资料:ELF文件格式。
可以用google搜索,或者在ADS12自带的说明中也有(英文的)。

网友:
补充一点:如果你是用winCE的话,这个功能已经有了,不用你做了。

网友:
要看是什么操作系统。
好像去年的时候vxworks才能支持动态加载程序。
如果是windows系列的都做好了。
uclinux应该也可以了。

网友:
没想到刚刚百度的时候,居然搜到了去年的帖子。
动态加载的东西已经搞定,谢谢各位支持!

网友:
我想了解,怎么联系你。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相同的问题,怎样把DLL加载到内存中并调用函数,能否交流一下经验:christie8208@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