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按键操作?

楼主:
一般情况下,都是用PDA的触摸屏来对程序进行操作,现在想用
按键(上、下、左、右、菜单键等)对程序操作,怎么实现?
有哪位高人可以指点一下?在此拜谢!

网友:
按键消息,WM_KEYDOWN/WM_KEYUP,VK_UP/VK_DOWN.....

网友:
能给出一些例子程序吗?

网友:
重写一下PreTranslateMessage函数,就可以了,这个函数是在触发页面消息以前触发的。
BOOL CBassDialog::PreTranslateMessage(MSG* pMsg)
{
        if (pMsg->message == WM_KEYDOWN)
        {
                switch(pMsg->wParam)
                {
                case VK_ESCAPE:
                        return TRUE;
                case VK_RETURN:
                            return TRUE;
                default:
                        break;
                }
        }
        return CDialog::PreTranslateMessage(pMsg);
}

网友:
楼上正解.
按键也是以按键消息的形式发出的
应用程序里分别处理就行了。
如果需要处理全局按键,比如电源按键,可以考虑使用wince的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