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串口加载出现如此错误,不知所措!!求助!!

楼主:
tgtsvr (90.0.0.50@lxj): Tue Apr 03 16:39:20 2007
    Wind River Systems Target Server: NT/Win95 version
    Connecting to target agent... succeeded.
    Attaching C++ interface... succeeded.
    Attaching a.out OMF reader for I80X86 CPU family... succeeded.
    Warning: Target checksum: 0xffff (computed from 0x108340 to 0x179dc0).
             Host checksum: 0xbe05 (computed from 0xeb0380 to 0xf21e00).
    Warning: Core file checksums do not match.
target server 配置没有问题,波特率设置为38400,路经配置没有问题,可就是下载不了!!
另外生成bootrom_uncmp的时候出现如下警告:
C:\Tornado\target\config\all\bootConfig.c: In function `tsfsLoad':
C:\Tornado\target\config\all\bootConfig.c:3158: warning: unused variable `
rebootEventNode'
C:\Tornado\target\config\all\bootConfig.c: At top level:
C:\Tornado\target\config\all\bootConfig.c:3233: warning: `wdbRebootEventGet'
defined but not used
求助!反复搞了两天了!都快急死了!!

网友:
如果我分析得没错的话,应该是你TARGET上的VXWORKS和你HOST上的VXWORKS不匹配,早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可能是:
1:你HOST上的VXWORKS重新被编译过,但是并未烧写进TARGET.
2:你HOST上有多份VXWORKS,但是当前设置路径下的VXWORKS和TARGET上不匹配.
建议重新烧写TARGET上的VXWORKS,再进行连接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但还是有点疑问,就是:1.每次下载我都会重新生成bootrom,制作引导盘(软盘),2.然后紧接着生成vxworks,3.然后配置target server ,其中的vxworks路径就是刚生成的vxworks,4.打开target server,5.插入引导盘,启动目标机.出现vx1.2...........然后就是蓝屏,主机出现上面的警告!
所以不存在vxworks弄错的情况.至于你说的目标机和主机的vxworks不配陪,我有点不明白,vxworks不是在主机一端,然后下载到目标机吗?还没下载怎么目标机就有了??
非常感谢!!!!!!

网友:
你这种方式,目前我还没有使用过.但我也碰到过
Warning: Target checksum: 0xffff (computed from 0x108340 to 0x179dc0).
             Host checksum: 0xbe05 (computed from 0xeb0380 to 0xf21e00).
    Warning: Core file checksums do not match.
当时,就是因为TARGET和HOST的VXWORKS不匹配.
我目前的应用方式就是将VXWORKS烧录进FLASH,从FLASH引导,VXWORKS RUN 后然后通过HOST连接到TARGET.所以在目标机上是有VXWORKS的.
你这种方式,我还真不知道为什么,不好意思,帮不上忙.

网友:
真的很感谢你的帮助!!
下一步我也打算用CF进行烧写,看了你的方式,我有点疑问:你说用把vxWorks烧进flash,然后从flash引导,那么引导行应该写的是从flash启动,比如(ata1,0(0,0)),但进行串口下载调试要写成tsfs(0,0),不是矛盾了吗?
刚接触vxworks,还望不要见笑. 非常谢谢!!

网友:
进行串口下载调试要写成tsfs(0,0)?
这个好象不对啊,
tsfs是用主机端文件系统的.

网友:
如果用串口下载的话必须用tsfs,因为串口下载利用的是主机端的tsfs功能,所以一定要写.
不过进行串口下载时,编译bootrom总是出现如下错误!
C:\Tornado\target\config\all\bootConfig.c: In function `tsfsLoad':
C:\Tornado\target\config\all\bootConfig.c:3158: warning: unused variable `
rebootEventNode'
C:\Tornado\target\config\all\bootConfig.c: At top level:
C:\Tornado\target\config\all\bootConfig.c:3233: warning: `wdbRebootEventGet'
defined but not used
如果去掉#define INCLUDE_TSFS_BOOT,就没有上述错误,但用串口下载的话又必须包含,所以真不知道如果是好??还请高手指点!!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