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 loader引导内核

楼主:
boot loader是如何引导内核的?

现在我的boot loader已经正常运行,kernel image也已经build,可是我想通过boot loader下载kernel image到flash,然后引导kernel的运行,但是每次都会出现“data abort”异常,请问是boot loader的那个部分出了问题?

我的板子的配置:
CPU : S3C4510B
FLASH : AM29L320DB,4MB
RAN : SAMSUNG K4S64 1632H,16MB
OS : uClinux

网友:
运行到哪一步了?
FLASH : AM29L320DB,4MB
4M?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
自己检查flash驱动,检查分区,看分配给内核使用的空间够不够,

网友:
4M应该差不多,再找找别的地方吧.

网友:
估计是空间小了

网友:
4MB的flash应该是够了,我以前做过一个项目bootloader+uClinux Flash 才2M都没问题。
LZ的问题还是太略了。
1.是下载的时候会出现“data abort”还是运行kernel image的时候?
2.你的kernel image确认编译的正确吗?

网友:
你把 data abort 的地址打印出来看看, 一步一步跟...

网友:
你用哪个boot loader? vivi, uboot, redboot?
在提示符之后,你敲入了哪些指令?

网友:
应该把FLASH中的KERNEL.img拷贝到RAM中运行。
当然,要看具体执行到了哪一步骤,才好下判断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