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E中如何解析xml?

楼主:
在vc下做好了,要嵌入到Wince中,但是有的库不支持阿。有知道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自己做,其实就是带有格式的文本解析,难度不大呀

网友:
在.NET环境下可用DOM

网友:
using system.xml;
XmlDocument doc = new XmlDocument();

建议使用.net cf,有很完整的例子教程

网友:
.net cf环境里很容易解析xml.

网友A:
可以用DOM,也可以用CMarkup这个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DOM,也可以用CMarkup这个类

这个类能够直接用到CE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