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M7和GSM模块的短信报警装置

楼主:
学校要做一个设计,利用ARM7和GSM模块实现对写字楼或教学楼用电情况的监控和报警装置。主要要实现的功能有两个:1、监控用电量,如果用电量超过一定功率,则用短信报告给控电房,以合理安排用电,做到安全用电;2、如果监测到房间没有人,也用短信报告给控电房,并利用短信回复方式实现对该房间用电情况的操作,如关断等。
    本人才疏学浅,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对于硬件配置方面,请各位达人给与意见。特别是GSM模块,不知道选什么。不胜感激!
     PS.我第一次来这个论坛,不知道如何给分,而且似乎我也没有分可给。非常抱歉!不过还是很期望有人可以提供帮助。^o^

网友:
你好,我想我可以给你一些帮助。

网友:
呵呵!老兄啊!我毕业时候的论文就是公用网远程监测控制啊!
我的信箱liulei_xinxin@tom.com,联系我。我给你发一个啊!

网友:
不明LZ在说什么

网友:
能用ARM7的学校也不错了!

网友A:
呵呵,你这个方案本身就有很大的缺陷。。
你这个涉及到两个概念,一个是远程无线监测,一个是远程无线监控。
我不知道你这个是你毕业设计呢,还是实际项目。
无线的应用是有很多,但是也有很多地方不能用无线的方式来做的,其中一个就是电力负控。
可能你这个是很局部的应用,用了也关系不大。但是现在问题是无线也分好多种,你这种短信的更不适合来做控制方面的项目了。至少也应该是GPRS了。。。。
总之,你这个项目设计,问题很大。。(当然,也很有可能是我不了解你那边的实际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这个方案本身就有很大的缺陷。。
你这个涉及到两个概念,一个是远程无线监测,一个是远程无线监控。
我不知道你这个是你毕业设计呢,还是实际项目。
无线的应用是有很多,但是也有很多地方不能用无线的方式来做的,其中一个就是电力负控。
可能你这个是很局部的应用,用了也关系不大。但是现在问题是无线也分好多种,你这种短信的更不适合来做控制方面的项目了。至少也应该是GPRS了。。。。
总之,你这个项目设计,…

学校设置问题有点问题啊,

网友:
基于GSM调制解调器的短信收发平台
所谓GSM调制解调器就是在发送端通过调制将数字信号转换为GSM无线信号,而在接收端通过解调再将无线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的一种通信设备,通过GSM调制解调器可以将计算机上的信息以短信的形式发送给手机用户或另一台GSM调制解调器上,GSM调制解调器又称GSM MODEM或短信猫。

以下情况可以用GSM MODEM作为解决方案
1.计算机软件系统在出现故障时如何向管理员报警?
2.计算机软件系统运行到预先设定的状态时如何以短信形式通知给相关人员?
3.如何通过手机发指令给计算机软件系统,起到某种控制效果。
4.如何通过手机查询数据库里的信息?
5.软件系统之间如何在没有网络情况下无线传送数据?
6.如何通过短信来控制工业设备?

用GSM MODEM建立起来的短信收发平台更加稳定、可靠,无需互联网支持,就可以让你的系统轻松实现短信报警、短信通知、短信控制、短信查询、短信传输数据等实用功能。

通过方寸短信数据库接口,能使现有的系统(如OA、CRM、ERP等系统)轻松实现无线办公功能,无论用的是哪种开发语言(VB\VC\VFP\asp\jsp\java\pb\delphi...),只要系统能读写数据库即可对接!仅需要在指定的表中添加记录,接口程序就自动进行发送短信了,收到的短信会自动保存到数据库里,所以,不需要了解任何有关数据通信方面的知识,就可实现手机短信的收发等功能!

联系人: 陈先生
电    话: 0755-25998544  13430835720
邮    箱: fcatcf@163.com
网    址: www.mconnm.com    www.fcwww.com
地    址: 罗湖区爱国路新丰大厦B座15F
qq:393376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