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C2005 MFC智能设备的菜单问题

楼主:
建立VC2005的MFC智能设备工程,它自带了两个菜单项,新建和菜单。
请问怎么不让那个 新建出现啊?

MSDN上关于CCommandBar的介绍也太简单了!而且如何添加自己的菜单项啊。

网友:
你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啊。你使用的什么SDK?smartphone or ppc or else?

网友:
yashi(老斩),那个问题可能是我昨天搞错了,呵呵!!

不过我还有个问题怎么才能让那个菜单上的那个输入按钮SIPBUTTON不出现呢

网上那些用什么窗口全屏再置顶还是用findwindow然后再hide,都不能让它消失,倒是可以禁用掉。

到底有没有办法不让它出现呢

网友:
欢迎访问www.chinadacs.cn

网友:
那个东西是不是系统干的?

网友:
lenux,那个东西是不是系统干的?

什么意思啊,到底有没有办法能让它不出现呢

网友:
\WINCE500\PUBLIC\SHELL\OAK\HPC\EXPLORER\TASKBAR\taskbar.cpp

网友:
是不是这个,我手边没有设备不能测试。
HWND hSipBtnWnd = ::FindWindow( _T( "MS_SIPBUTTON" ), NULL );
if (hSipBtnWnd == NULL)
return;

::ShowWindow( hSipBtnWnd, SW_HIDE );

还有好几个
hTaskBarWnd = ::FindWindow(_T("HHTaskBar"), NULL);
hMenuBarWnd = ::FindWindow(_T("menu_worker"), NULL);

网友:
在资源里以“查看代码”方式打开菜单资源,里面有一行代码删掉就行了!

好像是这个,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IDM—NEW  “新建”
IDM—MENU “菜单”

前一行删除掉就可以了!

我试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