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生成.a文件?

楼主:
我引用别人一个.a文件,自己也生成几个.o文件。怎么把这些整个合成一个.a文件给别人用呢?

网友:
在tornado环境里,Builds选项(左下,Files,VxWorks,Builds那个地方),右键点你的项目,选properties,在macro里,有个PRJ_LIBS选项,在value里添加你要包含的.a或者.o文件(含完整路径);在rules里选择archive,编译出来的文件就是.a。

网友:
谢谢楼上的,不过用这种办法生成的.a不能包含我引用的.a。考给别人后还是不能找到第一个.a里面的内容。

网友:
用ar命令。可以查一下ar命令的帮助。

网友:
你试着更改一下连接顺序,把你引用的.a文件放到所有.o文件的后面看看。

网友:
就我的经验而言,没有包含这种事情不太可能,但是由于文件连接顺序使得找不到某些文件内容的事时有发生。

网友:
你把.a 以合法路径添加进MARCRO的LIB里面,就行了

网友:
使用ar命令将.o加入到.a中

网友:
自己写makefile。
ar{CPU类型}命令。

网友:
linux下是ar命令

网友:
VxWorks下也有ar命令,即arXXX:XXX代表你的BSP,如ar386, arpentium等。
下面举个例子
   n个.o文件生成一个.a文件, 或者把.o文件加到.a文件中
   如果文件多,可以新建一个objList文本文件,把你要链接的.o文件按每一行一个.o的名字的格式写到objList文件中。
   用arpenitum -crus @objList test.a

网友:
8好意思,上个贴子把ar命令用错了,(好久不用了,汗...)
应该是arpenitum -crus test.a @obj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