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COM SIM300 无线上网问题

楼主:
各位大虾帮忙:

1. 不同地方登陆GPRS,需要怎么处理?

    在杭州,在使用AT+CIPSTART连接外部服务器时,需要加AT+CGACT=1(用AT+CGACT?查询得到的是AT+CGACT=0);但是,在深圳,发AT+CGACT=1会出现ERROR,查询AT+CGACT?返回的是AT+CGACT=1。觉得很奇怪。两地GPRS网络难道不一样?也不知道其他地方怎么样,做产品出去心理没底。

2. PPP上网协议。

   安全设置采用EAP(E),MSV2-Challenge,PAP,CHAP都选中,在杭州拨*99***1#,可以登陆上网,连接成功。在深圳,返回 NO CARRIER ,不知道是载波握手失败还是PPP协议不对。也试过另外一个MD5-Challenge,一样不行。对PPP连接不懂,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我在广州试SIMCOM300时也出现类似情况,LCP协商已经确定用PAP了,可是PAP验证就是不能通过,觉得很是奇怪!

网友:
问题1:这和各地网络有关~

网友:
1,早就听说了,在深圳这个AT+CGACT用不了,一般都是直接跳过的,可能和基站相关协议有一定的关系
2。这个也说不清楚,不知道你怎么做的,我们在全国各地基本上都很好。。

网友:
哥几个,有没有对PPP比较熟的,帮我看看下面的PPP过程,看哪里出问题了!
我的程序老是卡在PAP这关过不去!

接收数据(来自ISP)
FF 03 C0 21 01 02 00 1C 01 04 06 40 03 04 C0 23 05 06 0C 3C 65 C9 02 06 00 00 00 00 07 02 08 02 5A 5D     (ISP发送请求)
FF 03 C0 21 02 20 00 08 01 04 02 28 74 4B  (ISP同意终端的最大传输字节请求)
FF 03 C0 21 01 03 00 1C 01 04 06 40 03 04 C0 23 05 06 0C 3C 65 C9 02 06 00 00 00 00 07 02 08 02 12 0F         (ISP再次发送请求)
FF 03 C0 21 01 04 00 08 03 04 C0 23 EE B3   (ISP发送PAP协议请求)
FF 03 C0 21 05 00 00 1E 50 41 50 20 41 75 74 68 65 6E 74 69 63 61 74 69 6F 6E 20 46 61 69 6C 75 72 65 E4 90     (ISP发送终止链路请求)

发送数据(从终端发往ISP)
FF 03 C0 21 01 20 00 08 01 04 02 28 A4 C1    (终端发送最大传输字节请求)
FF 03 C0 21 01 03 00 18 01 04 06 40 05 06 0C 3C 65 C9 02 06 00 00 00 00 07 02 08 02 5B 50
    (终端拒绝ISP除PAP协议外的内容)
FF 03 C0 23 01 21 00 0C 03 61 62 63 03 31 32 33 E4 3C (终端发送PAP验证请求)
FF 03 C0 21 06 00 00 1E 50 41 50 20 41 75 74 68 65 6E 74 69 63 61 74 69 6F 6E 20 46 61 69 6C 75 72 65 F1 F1     (终端响应ISP的终止请求)

网友:
用下面的命令尝试激活移动场景
AT+CSTT="CMNET"
AT+CIICR
AT+CIFSR
AT+CIPSTART="TCP","XXXX","XXX"
如果ciicr不能返回ok,用cipshut关掉重cstt开始

网友: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

网友:
顶上去 高手来看看

网友:
AT+CGACT

这个指令不一定要设置的

PPP可否不进行PAP协议协商呢,协商是可以自己确定协商项的吧
看看PPP协议

网友:
我也正在做这个东西,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但是我 在江苏,每次多试几次就行了

网友:
这个模块还是不够稳定的
如果用外部协议栈还是MC35好

这个模块最好还是用内部协议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