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 CE中的文件传输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我想把WinCE系统中的文件传到其他的PC机(服务器)上,请问怎么实现?

网友:
我的意思是用VB.net代码实现,程序在Win CE的机器上运行,把Win CE的机器上的文件传到PC机(服务器)上,请问怎么实现?

网友:
先要和PC进行连接,看你要用什么啦,串口,并口,网口,USB。。。。。。
连接建立起来就可以传输了
当然pc端要有接收程序

网友:
        Dim path As String = "", Sourcefile As String = ""
        'Dim DevFile As String = "Application\\Data\\data.txt"
        If mClass.FileExist(FILE_NAME) = "1" Then
            path = "d:\\data.txt"
            mClass.DeviceToPc(FILE_NAME, path, True, True)
            Sourcefile = "d:"
            File.Copy(path, Sourcefile + "\\" + DateTime.Parse(DateTime.Now.ToLongTimeString()).ToString("yyyyMMddhhmmss") + ".txt")
            'File.Copy(Path, Sourcefile + "\\" + DateTime.Parse(DateTime.Now.ToLongTimeString()).ToString("yyyyMMddhhmmss") + ".txt")

            ReadTxtToSQL()
            'MessageBox.Show("上传成功", "Congratulations")
            Return
        Else
            MessageBox.Show("file dose not exist.", "Error")
            Return
        End 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