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和中断的联系和区别?

楼主(2007-11-26):
BIOS和中断的联系和区别?
DM不通bios,如何访问硬盘。是通过中断还是通过什么访问硬盘?中断不通过bios如何访问硬盘?bios的作用是什么?中断呢?他们有什么区别,又有什么联系.
硬盘
如何

网友A:
BIOS实际上是为上层应用提供了一个软件包,上层应用通过系统调用(也就是所谓的软中断或者trap了)可以对底层硬件进行操作,而不需要知道非常详细的硬件spec。当然,硬件知识还是需要的。
而一般意义上的中断都是指硬件中断,这是一个外设或者底层硬件用来通知软件某件事情发生的方法。

网友B:
看了就明白了

网友C:
To 搂主:
通常的BIOS包含一般硬件的固定信息的读取,简单的初始化(非驱动),还隐藏了CPU访问外部设备的一些中断细节,
是一个通往下层的接口。
这样,完全可以绕开BIOS来控制外部设备,只要你能直接调用这些控制字。

网友D:
用windows 32后少考虑中断,特别是XP,2000以后中断等操作几乎都屏蔽,要SDK才能操作

网友E(2008-05-01):
这个简单啊,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