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出现偏移的问题

楼主(2007-07-22):
LCD显示出现偏移的问题
我用2410开发板安装sharp的8寸液晶屏,烧好wince的内核后,屏幕的内容显示还比较正常,但是整个屏幕向左偏移了1cm左右,即左边有一段无法显示,右边有一段黑屏无显示,请问驱动的哪个参数设置有问题?
屏幕
sharp
液晶屏
wince
开发

网友A:
插错孔了吧,看看

网友:
cfw.c中LCD控制寄存器的值设置不对 。

网友B:
搜索一下Lcdsplash.h,文件,
设置下面的2个值即可解决这个问题:
#define SCN_HSTART_VAL 0x1c
#define SCN_HEND_VAL 0x10b
这两个值加减一定数量,屏幕就会进行相应的移动了。
修改完后,记得重新编译一下包含这个头文件的相关模块。

网友C(2007-11-20):
楼上的正确,一般都是这样的,不过有的可能是在bsplcd.h里面的那几个参数,具体是哪个.h你试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