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PC 与 C51串行通信问题

楼主:
PC机与多个C51进行通信时,在51中怎么样判断数据是否发送给自己的呢?
如何将数据精确到发送到指定的51单片机上呢?

有效立即给分,绝不 食言而肥

网友:
232总线上,加地址识别哈!!

一个结构包
|头|地址|数据长度|数据|校验|尾|
其中数据可以换成命令啥的

由于是总线式的双工通信,你发的时候,所有的单片机都收到,但只有与自己地址匹配的单片机对作动作,其它的片子就丢掉这个包就可以了

这个就能达到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 把传口转成RS485总线这样在软件上就不用改动太打.如果是要把PC串口和MAX232一类的芯片接到一起的话 电平上会出现问题 接收和发送会出问题.

网友:
我们现场的232线上,我们挂了十多个设备都不成问题...

网友:
刚刚给的那个是一个基本的思路

标准的协议有:MODBUS

可以用这个协议,基本上这个协议的思路就是刚刚我说的

呵呵

网友:
谢谢 【lbing7(向青润老大学习!!)】 老哥!

=========================

其实这些我基本都明白了!
关键是那个地址码我太懂是什么意思?
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网友:
在每块单片机里设置一个地址,上位机发数据包给单片机,单片机先解包,把发来的地址跟自己的相比较(异或即可),是自己的就处理,不是的就丢弃。
pc发给单片机的包头,和单片机发给pc的包头不同,以区分开来

网友:
在每块单片机里设置一个地址,上位机发数据包给单片机,单片机先解包,把发来的地址跟自己的相比较(异或即可),是自己的就处理,不是的就丢弃。
pc发给单片机的包头,和单片机发给pc的包头不同,以区分开来

============================================
为单片机设置的地址是自己定义的吗?
是不是每个单片机都必须手动为它设置地址?                 《不好意思,刚转到这些,有很多不懂,见谅》

网友:
地址码

其实它是一个抽象了的概念,本质上它就是一个网络中唯一的数值.用来作ID标识确认目标机器.
给个小伪码吧

struct P{
    head;
    ID;
    len;
    *buf;
    end;
}
PC端就按这个组一个数据发过来
在单片机端就这样识别

接收到一个数据然后:
P pMcu
if (pMcu.ID == myID)
{
    //给我的包
    ...做相应的处理
}
else
{
    //清空数据
}

网友:
lbing7(向青润老大学习!!!)
=====================================
老大,我现在唯一不明白的是这个地址码是本身就有,还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网友:
为单片机设置的地址是自己定义的吗?

这个地址可以在编译期编译进去
如:
const unsigned char myID = 7;//七号小机,当然也可以用数组,用更长的变量,都可以

也可以通过读出片外的ID器件:
如,一些小的ID卡,或是由专门的设置写入到EEPROM或其它的ROM里面的,更有甚者可以给几个开关量用读取IO的形式得到ID...

还可以弄点串口协议,由自行设计的下号器写入单片机里...

网友:
一个PC的串行口连多少个设备比较合适?
我们老板打算连100多个,吓了我一跳!

网友:
我做过的连十多个没问题,不知道100多个能不能连上

我头上没有在,如果一会他回来给你问一下有没有类似于HUB这样的设备,我没用过我不知道

不过应该有...

你先找找哈

网友:
RS232并联肯定出问题,因为RS232标准不允许多个节点互联,而且RS232非平衡传输就决定了抗干扰性能很差,并联能通那是因为RS232标准具备很强的容错性能。

多节点网络绝大多数是用RS485总线方式通讯,连接到100个节点,只能用CAN总线。

网友:
我也被纠正了...

232不可能挂100多个

上485吧...

网友:
说是485还可能得加中继...
有专门的设备直接用

网友:
我基本明白了
谢谢【lbing7(向青润老大学习!!!)】大哥!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