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3C2410的地址连接问题

楼主(2007-05-24):
请教S3C2410的地址连接问题
请问s3c2410扩展SDRAM时,用ADDR2接了A0,SDRAM是16位的
地址线为什么不从ADDR0开始?
这样接法CPU怎么寻址?

网友A:
16位应是CPU的A1接RAM的A0吧?

网友B:
是用两片16位的sdram构成32位系统的
我想这32位应该是一片取16位且另一片也取16位
和单片16位应该一样啊,为什么用ADDR2接A0呢

网友C:
一次输出32位,不是4个字节吗,地址是按字节计算的,下一次地址应跳过4个字节到下一个内存单元。这样的接法强制地址在4个字节边界上取数。如开始从1取4字节,下一次地址是5=101,接着依次为9=1001,13=1101,由于A0,A1不接,后两位舍弃,所以到内存的地址就是1,2,3....单元,每个单元位宽16位,两片并32位。

网友(2007-07-03):
32/16位主要是考虑字节对齐问题。

网友D(2008-04-30):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E: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

网友F(2009-03-04):
很感谢老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