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中能够使用activemovie控件嘛

楼主:
在eVC新建一个WCE   MFC   AppWizard(exe)工程,选择Dialog   base的
  和ActiveX,再Dialog上面Insert   ActiveX   Control,用Desktop的
  msdxm.ocx并插入一个ActiveMovie控件,同时加一个Button:
  void   CMyPlayerDlg::OnButton1()
  {
          CFileDialog   FileDlg(   TRUE,   NULL,   NULL,
  OFN_HIDEREADONLY   );
          if   (   FileDlg.DoModal()   ==   IDOK   )
          {
                  CString   PathName   =   FileDlg.GetPathName();
                  PathName.MakeUpper();
                  //   m_ActiveMovie3.SetAutoStart(TRUE);
                  m_ActiveMovie3.SetFileName(PathName);
                  //   m_ActiveMovie3.Run();
          }
  }
  上述工程可编译通过,但在仿真环境或X86平台上运行之后,指定媒
  体文件,ActiveMovie没反应(Play图标还是反白)。相同代码在
  VC   6.0中运行正常。请教是什么地方没做对,谢谢!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知道的人顶下啊,先谢过

evc下用什么开发播放器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