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点我一下如何入门wince开发

楼主:
因为需要要开始学习pda开发,没有应用程序开发基础,对pda的操作系统平台也不了解,就看见有palm,sybian,wince这几个,听说wince是ms出的,跟pc上开发接近点,所以就初步打算选择这个系统。

我现在就有一个VS2005,有点C的语法基础,至于API,MFC就完全不知了,请各位指点一下该怎样入门?
(1)开发工具最好用什么?
看了点网上文献,好像多用eVC++4.0吧,不过VS2005应该也能做吧,至少我在MSDN里边看到有相关提到支持wince开发的文章。用eVC++4.0是否更好?
请问:用VS2005作wince开发是否值得推荐?
(2)能用什么开发语言?
C++可以用来开发wince吗,我想我也就学C++能稍微快点吧,C语法的基础只能跟它挂点钩。
(3)大家提示一下一些不错的入门方面的文献或书籍名称吧,如wince上的程序设计、基本的开发环境的配置等,可以为门外人减少一点可以少走的弯路。

网友:
再详细说明一下:
主要是用来做平台上的应用程序开发,不用涉及到平台的定制那些。

网友:
palm,wince,symbian可以由你随意选的吗?

我给你的建议是:多搜索一下以前的贴子,和你一样的问题,不同的人问了不知道多少次了,其实只要愿意花一点时间搜索一下,你能节约大量时间。

网友:
我也不知道哪个系统最后能够达到目的。
只是觉得wince可能与pc靠得近一点,可能好入手一点。
主要是准备做一些与医疗仪器配套用的应用软件,不知道哪个平台适合?

网友:
http://www.eeworld.net/subject/wince/
http://www.microsoft.com/china/windowsmobile/default.mspx

网友:
(1)VS2005也行,eVC也行,不同的开发平台而已,如果你对VC6熟悉,那建议你使用EVC,你会发现它的界面和VC6基本一样,容易上手.不是要推荐VS2005,它们作为开发平台,界面不大一样而已.不过有点需要注意,像Windows Mobile5.0 等的SDK是不能安装在EVC中的,如果你要开发Windows Mobile应用程序或使用Windows Mobile模拟器,就只能使用VS2003或VS2005.

(2)开发语言可以使用C,C++,VB,C#等等,在VS2005中,VB和C#生成的是托管代码,可以在不同平台下使用,而EVC生成的是本地代码,编译时要根据你的具体设备选择相应的CPU来,否则程序是不能运行的.如果你对C++熟悉,那建议你还用这个吧.你得看看API或MFC,其实如果你有windows编程的经验,那么是很容易上手的.

(3)至于书籍,还是建议你先看看windows编程方面的书,这种书多如牛毛.等你熟悉了windows编程后,再看CE方面的书吧.其实国内关于Windows CE 应用程序设计(特别是使用C++ MFC)的书真的太少了,现有的就那么几本,还讲的相当不具体,如果哪位有好书,希望推荐给大家啊!

我也是正在开发CE应用程序的,也是刚入门,这些问题开始也一直困饶着我,我只是把我的看法写出来,希望高手门批评指正!

网友:
关注!!!!!!!! 我也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希望能多提供些!!

网友:
undiy的回复最贴切我现在的情况,不管别的高手怎么看,我觉得他说的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