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07-10-10):
关于触摸屏的问题
我正在搞qt,现在点击触摸屏时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点一个地方,触摸屏的鼠标响应的地方不是我点的那一点,而是与触摸屏对角线平行的另一点,而我点在触摸屏的对角线上的任何一点,就基本准确,请问是不是触摸屏的X,Y轴搞错了??我在驱动里要改哪个地方呢?
硬件:S3C2410连6.4触摸屏,系统:mizilinux
万分感谢!!
触摸屏
对角线
硬件

网友A:
首先肯定要检查你自己的硬件是否有接对了,如果接错,那么就很难办了。
一般触摸屏送上来的是电压值,需要校准算法校准后才能使用的。
上网搜一下,有很多触摸屏校准算法。

网友B:
需要校准后才能使用,如用ads7843,驱动我可以给你一份.

网友C:
可以用软件mirror的方法,既然是有规律而且是对角线的镜像,那么可以算出最后mirror后的坐标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