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DM和Directshow的结合开发,100分重谢!

楼主:
    小弟目前已经开发完saa7130在windows下的驱动,现在准备将其写成硕士论文,前不久交了初稿,被导师痛批,道:没有丝豪创新点!郁闷之至,遂前往eeworld来寻求慰藉。请问各位大侠,能不能将directshow的部分小功能整合到WDM驱动中实现呢,这样是否能在性能方面有所提高?
    恳请各位前辈,关于WDM驱动开发如何才能写出有新意的高质量论文,小弟不才,在各大主流的学术论文搜索引擎上,均未发现任何关于WDM驱动开发方面的文章,是不是可以结合微软的最新驱动模型WDF来写呢?
    还有2个礼拜就要交论文了,时间紧张,无奈实无头绪,各位兄弟,帮帮忙呀,给点思路也好的!希望高手们留个qq,以方便我在你们空闲时吸取些先进的思想,谢谢拉。

网友:
大家来顶啊!集思广益!!!

网友:
directshow可以编写个花里胡哨的filter,比如jpeg解码啊,在码流上加密,或者打上自己logo啥的
saa7130是啥我不知道,你编写的是摄像头驱动吗,虚拟摄像头驱动可参考testcap,usb的可参考usbintel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saa7130是个视频采集芯片,我想知道比如用directshow编写个filter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如何将该filter的功能整合到我的wdm驱动里实现呢?就是说装了我的驱动后,用户就可以直接拥有该filter的功能,而不用再调用directshow。

网友:
希望更多的兄弟能发表下自己的意见,谢谢了!

网友:
其实用不用filter都差不多,摄像头驱动是和directshow紧密结合的。directshow里有个proxy.ax,他会去调用符合他的标准的wdm摄像头驱动,wdm驱动分为两个部分,
1.一个是class driver,也就是一个框架,它符合刚才这个标准,但怎么使用硬件,他不管,具体由mini driver负责,这个是microsoft写好了的
2.第二个是mini driver,这部分是有你编写的,他向class driver注册若干个函数,在这些函数里负责具体操作硬件的职责

当然如果是usb设备的摄像头,microsoft提供了usbcamd的库,minidriver可以调用就ok了,不用自己构造复杂的urb去往底层驱动传了

所以对于你的问题,如果只写驱动就是把filter的任务搬到wdm里,比如解码的工作在驱动里实现了,但这样不好调试,会经常死机的,filter是运行在用户态的,调试比较方便,也不会死机,前提是你的driver足够robust

网友:
个人感觉如果是硕士论文,多加些算法才是正道,我是搞信号处理的,毕业的时候也写的是驱动开发,那帮教授根本不懂驱动,觉得我做的没有啥价值,论文改了n次。你最好加点啥跟踪算法啊,滤波算法啊,识别算法啊,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
楼上的朋友可以留个qq吗? 我的是:478181386 谢谢!
再次感谢你的意见!

网友:
7130的驱动实现的功能比较多,涉及到A/D转换。我们有专门的人作移动帧测算法的,但是无法将其加到我的驱动程序中啊。

网友:
有问题站内发信吧,平常实在是忙啊,呵呵

网友: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在我的驱动程序中加些别的小功能,比如OSD或者移动帧测算法,以上程序我都已经在Directshow中开发好,但是无法将其加到WDM驱动程序中,请楼上的兄弟提些思路。万谢!

网友:
1.先学学简单的驱动的编程,编写个helloworld
2.学学ddk提供的testcap,他是个虚拟摄像头驱动
3.学学在驱动里怎么操作硬件

挺漫长的一个过程,呵呵

网友:
SAA7130 用你实现个萝卜数模转换 都是人家芯片自己搞好的  OSD你自己做一个UYVY 或者YUY2格式的osd控制字 往DMA数据包里面覆盖原有图像不就有了 移动侦测也是一样的 在里面处理那个数据 比较一下呗 我看你没怎么仔细写驱动吧

网友:
是这样的,由于我们有些功能是用philips提供的dll来实现(被封装),没有找到它的数据源头,因此添加一些功能就显得无从下手了.楼上的朋友,能否具体讲解下呢?谢谢了!最近忙着面试,没啥时间写论文了,书到用时方恨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