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怎么才能运行dos?

楼主:
如题

网友:
好奇怪的要求阿,说下要用来干什么,

网友:
要evc连机调试,用tcp/ip的方式,建立的时候,要test,资料上说要在板子上的dos下发送个命令给宿主机,但是偶找不到板子上wince下的dos

网友:
命令行可以的

网友:
可是我运行cmd,报错,说找不到cmd啊,还能怎么用命令行

网友:
需要定制内核,默认是没有CMD窗体的。

或者直接在运行中输入命令。

网友:
你的wince是用什么方法载入的,是DOS+LOADCEPC 还是BOOTLOAD,不管那种,你首先要有存储设备阿,就是存储卡,卡里一般格式化为DOS的系统盘,然后就可以用了。

网友:
定制内核需要选哪个catalog,才能运行CMD?

网友:
你要发消息给主机,只要直接在运行栏中敲入连接代码就可以,那个cmd根本不需要,那个只是wince下的一个模拟dos环境的工具,

网友:
按你说的办了,真的行的,谢谢了,可是为什么跟主机连不上呢

网友:
添加Command Shell下Command Processor和Console Window,那么就支持CMD
若连接不上,可能是SDK问题.

网友:
当然还需要添加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组件,那么才会有cemgrc

网友:
连接不上,好好看看ip设置和连接指令,这个很长的,而且有格式很麻烦,还有空格控制,有一个敲错就会连接不上,端口也要设置正确。

网友:
全国第一家虚拟主机:支持伪静态.有利于提高排名!!!

15G全能空间年付500元/月付70元 可免费试用
5GB 独立WEB空间、5GB 企业邮箱空间、5GB MSSQL数据库
IIS连接数据 500 个、500GB/月流量、共享日志文件空间

企业邮箱功能
赠送5GB 超大企业邮箱,500个Email企业邮箱用户
自动回复、自动转发、POP3、SMTP收发信、SMTP发信认证
邮件过滤、邮件拒收、邮件夹管理、邮件域管理、定制邮件数

数据库功能
支持5GB MSSQL数据库空间,5个用户数据库、Access

主机功能支持
采用安全稳定的Win2003 .net2.0 架构
支持ASP、PHP、ASP.NET、PERL等脚本、支持自定义CGI
全面支持.net2.0版本,独立的Application应用池,
支持SSI(Shtml),支持FrontPage扩展
可免费自行绑定5个域名、500个解析、500个子域名

详情咨询021-51695858   QQ:678500
官方网站  www.abcnic.com
ADD: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浙桥路289号建银大厦A座703-704

网友:
IP设在同一个网段检查好几遍了,网关也去掉了,连接代码对过几遍了,好像也不会有问题,要是是SDK的问题,那到是有可能呢,因为我用EVC的时候,只要选了QT2440的SDK就会死掉,问技术支持,他说是evc的问题,让我们去找evc的技术支持,真烂,我自己也导出过SDK,安装了也是死掉,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1.添加支持命令行的shell
2.将那一串长的命令保存成bat文件,连机时直接运行

网友:
看来是evc的我问题了,这个很麻烦,要重新看看正确导入包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