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40汇编调试问题!请大家帮我看看以下程序有什么 ...

楼主(2007-12-29):
C8051F040汇编调试问题!请大家帮我看看以下程序有什么错误!我发现定时器没启动!
GREEN_LED equ P1.6
ORG 00h
ljmp Main
ORG 0Bh
ljmp L1
org 0b3h
Main:
mov XBR2, #40h
mov SFRPAGE, #CONFIG_PAGE
orl P1MDOUT,#40h
mov OSCICN, #080h
mov CKCON, #08h
mov TMOD,#01h
mov TH0,#09Ch
mov TL0,#09Ch
clr GREEN_LED
setb ET0
setb EA
setb TR0
sjmp $
ORG 100H
L1:
cpl GREEN_LED
END
定时器
程序

网友A:
提示一下LZ
你再看看定时器的配置
呵呵
感觉你的配置有矛盾的地方

网友B:
具体哪个定时器配置有问题,初始值吗?
mov TH0,#09Ch
mov TL0,#09Ch

网友C:
哪里出问题呢?他的意思如下:
mov TMOD,#01h ; 设置定时器0为16位计数器方式
mov CKCON, #08h ; 设置定时器0使用系统时钟/1

网友D:
还有一个,在中断返回的时候用的是RETI指令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