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接网线的1,3和2,6号线,能造成交换机端口连接上的现象吗?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果将网线的一头作成正常的网线接头,另一头的线路将1,3号线短接,2,6号线短接,接在交换机的一个端口上,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交换机会不会不能工作?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自己顶一下,请大侠执教

网友:
在网卡上,短接,会有连上网络的提示...

网友:
在交换机上会不会也应该是连接上的状态呢?会不会损坏交换机?或者影响交换机的其它端口?

网友:
可以的,不会对什么造成影响的。

网友:
一切正常,短接后交换机工作基本正常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以后需再关注,现在先帮你顶一下

网友:
不明LZ在说什么

网友:
我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可以么?
以太网环回可能会导致整个网络瘫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么?
以太网环回可能会导致整个网络瘫痪吧。。。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