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 mobile socket 连接的问题?

楼主:
我写了一个简单的socket的程序,desktop的console作为服务器端,客户端是mobile 5.0 ppc, 代码都是对的(假如客户端是desktop的话),但是在mobile上,只要执行tcpClient1.connect()方法 就会出现:

“由于目标计算机主动拒绝,未能建立连接”

我在服务器和客户端都用127.0.0.1:11000的端口。

所以我怀疑是activesync的问题,我在device上的IE上连接http://127.0.0.1/2/2.htm是可以连接上的,上网上也没有问题,但是是一执行connect()方法就报错。

我很疑问, 我的ppc已经连接上了,为什么老是报这个错啊。

如果需要代码,我可以提供。但是我觉得跟代码没有关系,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device端的问题吧,很有可能device没有分配到IP,你可以在连接里看一下有没有分配到IP,再试试ping得通不。

网友:
   不能用127.0.0.1,那是个虚拟回路IP。
要用实际的IP,LAN内的用户用内网IP。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改了IP就OK了

网友:
  我倒是没有出现你那行字:“由于目标计算机主动拒绝,未能建立连接”
只是Connect总返回FALSE。
  我是内网用户,就改成了192.168.xxx.xxx就可以了

网友:
但是我用内网的IP 是211.32.35.25,device的IP是192.168.55.101,在device上ping不到211.32.35.25,是什么原因呢。但是却可以上网的。什么原因。

网友:
  还是yefu1986 [马甲],你用211.32.35.25连的话是连你的PC,用192.168.55.101(貌似模拟器都是用这个虚拟IP),都可以连上的,我试过。
当然,前提是Activesync要连上模拟器,也就是任务栏图标变绿色。

网友:
To Raining0

Activesync不连上模拟器也可以连上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