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vs2005 mfc下调用windows media player的问题

楼主:
小弟是初学,问个弱弱的问题
我调用了windows media player的控件后,
加载模块: wmploc.dll的时候出现如下问题
Persistence not supported on OLE control {6BF52A52-394A-11D3-B153-00C04F79FAA6}.
>>> Result code: 0x00000000
我拖入对话框的media player控件显示不出来
这个是怎么回事?
在线等,解决就给分!

网友:
我的系统是xp,media player的版本是10

网友:
你什么意思,干什么发到wince这边来了呢?没看出和wince有关呢?

网友:
我的意思是,我在xp系统上装了个vs2005,想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开发一个能在wince下运行的mfc程序
难道不行吗?要怎样才行
很抱歉,我的确有很多都不懂,望指点

网友:
wince mfc 程序 xp的 mfc程序是不一样的,不能通用

网友:
啊???
也许是我没有说得清楚,我的错
我是这样做的,我在vc++下面,选择创建了一个mfc智能设备应用程序,是基于对话框的,我要在这个对话框里放入一个windows media player的控件进去,然后就出的错。难道说mfc只能设备应用程序不能用在wince下吗?

网友:
`````wince 要自己定制SDK,你确定你的设备支持windows media player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