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t51(8位)单片机,4段数码管显示,在keil中可以编译,但不能调试,显示disassembly windows

楼主:
下面是我的程序,挺简单的,本来不应该有问题,但调试时却总出现disassembly窗口。
在附件里,有我的单片机开发板。
先谢谢大家了!!!

DBUFF        EQU        5AH
WBUFF        EQU        5EH
        ORG        0H
        AJMP        START
        ORG         0BH
        AJMP        DISP
        ORG        30H
START:
        MOV        SP,50H
        MOV        P0,#0FFH
        MOV        P2,#0FFH
        MOV        TMOD,#00000001B
        MOV        TH0,#HIGH(-2000)
        MOV        TL0,#LOW(-2000)
        SETB        TR0
        SETB        EA
        SETB        ET0
LOOP:
        MOV        DBUFF,#01H
        MOV        DBUFF+1,#02H
        MOV        DBUFF+2,#03H
        MOV        DBUFF+3,#40H
        MOV        A,R0
        MOV        WBUFF,#1H
        MOV        WBUFF+1,#2H
        MOV        WBUFF+2,#3H
        MOV        WBUFF+3,#4H
        MOV        R0,#4
        AJMP        LOOP
;===========================================
DISP:        PUSH        ACC
        PUSH        PSW
        MOV        TH0,#HIGH(-2000)
        MOV        TL0,#LOW(-2000)
        MOV        P2,#0FFH
;================================
        MOV        P2,#01FH
        MOV        A,#DBUFF
        ADD        A,R0
        MOV        R1,A
        MOV        A,@R1
        DEC        A
        MOV        DPTR,#DTAB
        MOVC        A,@A+DPTR
        MOV        P0,A
        MOV        P2,#0FFH
        NOP
        NOP
;================================
        MOV        P2,#03FH
        MOV        A,#WBUFF
        ADD        A,R0
        MOV        R1,A
        MOV        A,@R1
        DEC        A
        MOV        DPTR,#WTAB
        MOVC        A,@A+DPTR
        MOV        P0,A
        MOV        P2,#0FFH
        NOP
        NOP
;================================
        DJNZ        R0,DISP
        RETI
DTAB:        DB        03FH,06H,05BH,04fH,066H
        DB        06dH,07dH,07H,07fH,06fH
WTAB:        DB        0FEH,0FDH,0FBH,0F7H
        END

网友:
看你仿真器

如果直接配置成软件仿真,应该没问题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