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09的C程序,不知道哪错了。大侠们指点迷津啊

楼主: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xdata* data dptr;
  unsigned char i,VOUT=0;
  float Y,Y1,Y2,X;
  while(1)

        {
         dptr=0x7ff8;   //0809的地址(按照传统的接法)
         *dptr=0x00;   //启动转换
         i=i;
         i=i;
          while(VEOC==0);        //等待转换结束
         VOUT =*dptr;//读转换结果

得到的就是错误结果,怎么也不对
譬如,我模拟输入电压为2.5V(参考电压5V),得到的结果是FFH

程序错了吗?

网友:
volatile xdata unsigned char * dptr = 0x7ff8;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VOUT=0;
  float Y,Y1,Y2,X;
  while(1)
  {
     *dptr=0x00;   //启动转换
     i=i;
     while(VEOC==0);        //等待转换结束
     VOUT =*dptr;//读转换结果
  }
}

网友:
以上不能通过编译  该这样
volatile unsigned char xdata * dptr = 0x7ff8;  /* xdata 在 char 后面 */
/* ...... */

网友:
更好些像这样
#define ADC0809_ADD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xdata*) 0x7ff8))

   /* .....  */
   ADC0809_ADDR = 0; /* start */

   /* .... */
   result = ADC0809_ADDR; /* read result */

   /* ... */

网友:
楼上大侠:
   我用的是89S51单片机。
   我上面写的程序编译通过了啊。大侠的编程风范来看,是搞ARM编程的吧。
  我只想知道我的程序有没有错。有的话,错哪?

网友:
有结果只能说你的器件跑起来了...

看看硬件上的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弄错了

我用查询方式来读结果的话,没有结果。程序停在  while(VEOC==0);  这一句

但用延时方式来读结果的话,有结果。但结果不对。

怎么办?

突然发觉 硬件比软件复杂得多----写程序只要1个小时,但在硬件上调试则要花一天。

就这个ADC0809,我整整调 1天了。坚持不了多久就要放弃了。

哪位大侠能解决我的困惑???

网友:
程序停在  while(VEOC==0);  这一句

你的ADC启动没??

系统的调试一般占整个开发过程的.60%左右

网友:
应该启动了啊

传统的接线 和传统的 片外寻址 ,不知道错哪了?

接线时,我只用到了1路AD转换。那还有剩下的7路引脚是不是可以悬空?

网友:
data[VOUT] =*dptr;//读转换结果

网友:
调试程序前现检查硬件是否正常,基本功能写两三个小程序先试试。都通过了,在用你现在的程序去调试。否则,不要说一天了。一个星期你都不一定搞过。

网友:
要加 volatile 限定。
如果没有,则第一次向 *dptr 的写有输出代码,而后来的读可能没有输入代码,
可能只是从寄存器读。

网友:
CMOS的输入都不应悬空,接GND或VCC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转换的默认值是从0到255,你只要把它换算成自己所要的电压值即可,如电压当前值=5/255*n,其中n即为你的转换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