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关于学习机(好记星,诺亚舟等各种学习机)的 ...

楼主(2007-01-25):
■向大家请教关于学习机(好记星,诺亚舟等各种学习机)的操作系统下开发的相关问题!
1.当前主流学习机内部的操作系统用的是哪些?
2.要开发在学习机下运行的程序,应该从哪里着手,有相关模拟软件及资料吗?
3.学习机以及一些PDA上用的SD卡除用来存储内容外,还有什么用途?
4.上述学习机的操作系统是集成在主板上,还是SD卡?SD卡可以集成软件程序,直接运行在学习机或PDA上吗?
请大家多多指教,在线期盼... ...
学习机
软件程序
好记星
在线

网友A(2009-10-20):
首先要书序操作系统,熟悉开发语言。比如在WINCE下,可以用EVC,VB.NET等等。可以再PC上搭建模拟环境。SD卡一般就是用来存储数据了。上述学习机的操作系统是集成在主板上,还是SD卡?操作系统要生成映像,然后存在在FLASH里面的,运行的时候被调到SDRAM。SD卡可以集成软件程序,你说的就是SD卡里面存储一个软件,可以,SD卡如果你的操作系统有了这个驱动,他会显示成一个硬盘。希望对楼主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