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学习keil

楼主(2007-10-19):
求助,学习keil
小弟正在学习keil,用的片子是89e58rd2,现在想写程序,请问大家,用keil编程选择芯片时应选哪个?需要做什么修改啊?
学习
做什么
程序

网友A:
如果实在没有的话,可以选通用的
或是自己添加一下...

网友B(2008-05-01):
以后需再关注,现在先帮你顶一下

网友C:
有通用的可以选的哈^_^..

网友D:
先找厂家,再找型号。
实在找不到,通用的就是51选 Intel MCS51H, 52的选Intel MCS52H

网友E:
里面有 SST89x58RD2 可以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