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我的CE启动信息。

楼主:
Start = 0x81100004, range = (0x81100000,0x825eb4fb), format = SREC

YAMON> go 81100004

Windows CE Kernel for MIPS Built on Jun 24 2004 at 18:24:50
+OEMInit
AMD Alchemy Au1200/Db1200

Cold Boot
Using RTCTICK tick source
yan:start add args...
BootArgs are at A00FFC00, SIG = 544f4f42
Eshell Flags = 0x20, KitlTransport = 0x800c810
+OEMKitlInit

Starting KITL over Ethernet

LAN91C111: +OEMEthInit

LAN91C111: MAC Addr:D0:91:DC:F0:AE:02

LAN91C111: Starting Auto NegotiationKITL Ethernet interrupt mode. SYSINTR = 17

LAN91C111: -OEMEthInit

DeviceName: Q

MAC Addr: D0:91:DC:F0:AE:02

Calling EdbgInitDHCP

KITL using memory from 80006000 to 80026000

Using SysIntr 17

Sharing Ethernet using VMINI...
VBridge:: built on [Jun 26 2007] time [13:04:56]

.TX = [16384] bytes -- Rx = [16384] bytes

0xA2635480] to [0xA2639480].

Rx buffer [0xA26394A0] to [0xA263D4A0].

ge:: NK add MAC: [D0-91-DC-F0-AE-2]

Ethernet

-OEMKitlInit (Q)

!Kitl buffer specified by OAL is not required, ignore...

ApplyFilter: MULTICAST OFF

ApplyFilter: BROADCAST OFF

ApplyFilter: PROMISCUOUS OFF

ApplyFilter: ALL_MULTICAST OFF

什么原因导致没有继续启动下去了呢?

网友:
另外我的config.bib的配置如果下:
IF IMGFLASH !
    NK            9E000000  01C00000  RAMIMAGE
    RAM           81100000  05000000  RAM
ENDIF

IF IMGFLASH
    NK            9E000000  01C00000  RAMIMAGE
    RAM           81100000  05000000  RAM
ENDIF
IF IMGFLASH
    ROMSTART=9E000000
    ROMSIZE=01C00000
    ROMWIDTH=32
    ROMOFFSET=0
    SRE=ON
ENDIF
我的开发板有32MB FLASH
我在命令行下:set IMGFLASH=1
              makeimg
当写完sre文件后会产生一个错误,说rom前面有XXXXXX个字节,然后退出。这个XXXX数字相当巨大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makeimg产生的错误信息:
Compacting bin file...
Writing sre file...
Writing rom file...
First 3809476608 bytes of rom empty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3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3 (dec).

网友:
自己顶,顶到有人来回答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