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DA上获取经纬度信息?

楼主:
PDA型号:多普达 P800
PDA OS:WM5.0
最好能给出vb.net的demo,谢谢

网友:
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接收端口的信息,然后根据NMEA码的规范,来解析相应信息。NMEA码规范你可以从网上下载,搜索一下就能找到。

网友:
1) VS.NET里面有标准的串口读写控件
2)NMEA协议:
调用方法如下:
public string GetGPS(string strGPS, string strFind)
        {
            ///从GPS中读取的数据中,找出想要的数据
            ///GPSstring原始字符串,
            ///strFind要查找的内容,X:经度,Y:纬度,T:时间,V:速度,是数字从1开始,即以“,”分隔的位置
            ///返回查找到指定位置的字符串
            /// GPS String Sample:         $GPRMC,174435.988,A,3957.6501,N,11618.3340,E,1.67,338.87,260207,,*0D";
            string handerStr = "$GPRMC";//GPS串头
            int findHander = strGPS.IndexOf(handerStr);//看是否含有GPS串头
            if (findHander < 0)
            {
                return "-1";
            }
            else
            {
                strGPS = strGPS.Substring(findHander, strGPS.Length - findHander);
                string[] ArryTmp = strGPS.Split(",".ToCharArray());
                try
                {
                    if (ArryTmp[2] == "V")
                    {
                        return "V";//没有信号
                    }
                    else
                    {
                        switch (strFind)
                        {
                            case "X":
                                return DM2DD(ArryTmp[5]);

                            case "Y":
                                return DM2DD(ArryTmp[3]);

                            case "T":
                                return T2Time(ArryTmp[9], ArryTmp[1]);

                            case "V":
                                return Convert.ToString(Convert.ToDouble(ArryTmp[7]) * 1.852);

                            default:
                                return "V";

                        }
                    }
                }
                catch
                {
                    return "V";
                }
            }
        }

网友:
调用的时候,串口读入的字符传给strGPS。
然后用GetGPS(string strGPS, string strFind)方法,说明如下:
    GetGPS(strGPS,“X”)返回经度。
    GetGPS(strGPS,“Y”)返回纬度。

网友:
谢谢以上两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