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S2005 智能设备

楼主(2007-10-07):
关于VS2005 智能设备
安装了visual studio 2005, 怎么才能用C++开发PDA上的程序?PDA操作系统为WinCE4.2
C++的智能设备里,没有WinCe,用了C#也是不行
设备
智能
visual
程序
开发

网友A:
在新建工程的时候,选择Smart Device Application

网友B:
2005里边c++可以开发mobile5.0的程序,c#可以开发wince5.0,mobile5.0的程序,如果是wince4.2的话,要装一个补丁才可以用~~

网友C(2007-11-06):
我有一个PPC2003的,它是wince 几点几的?
能用VS2005里C++直接开发吗?

网友D:
可以直接开发,但是新建工程时按1楼说的做就行了。

网友E:
查了很多资料,2005不支持wince 5.0以下的版本,下载了一个SDK,可以支持C++的wince4.2开发,但C#只能支持smartphone 2003,对于WinCE4.2还是不行
最后决定,还是用回.NET2003更方便
多谢各位的建议了

网友F:
请问怎么给分结贴?

网友G:
点击帖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