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菜提一个关于窗体的问题

楼主:
我在一个原来的项目中(别人写的),insert了一个form,但是当运行的时候,提示让二选一,这是为什么啊?

如何解决啊?

顺便能否给一段代码,说明文件操作的方法(越详细越好),和分隔字符串的方法(例如以";"分隔一段文本为若干部分)。

我刚学的,希望高手不吝赐教,越详细越好啊。

网友:
在主窗体中声明插入的FORM

网友:
能详细点吗

网友:
我也是菜鸟,呵呵,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项目,但其中的函数好像写多余了,看C语言的书吧
这是读写文本文件的
int ReadFileLine(FILE *fp, char *ch,int lineLength)
{
        char chTemp;
        int i=0;
        chTemp=fgetc(fp);
        while(chTemp!='\n')
        {
                ch=chTemp;
                i++;
                chTemp=fgetc(fp);
                if(chTemp==EOF)
                        return -1;
        }
        for(int m=i;m                 ch[m]=' ';
        return i;
}
void CAnalyzeDlg::SaveSimpleFile(CString fileName)
{
        FILE *fp;
        fp=fopen("\\Storage Card\\Info.txt","a+");
        if(!fp)//文件打开出错
        {
                  AfxMessageBox(_T("file open error!"));
                return ;
        }
        char fileChar[30];
        int result;

        result=ReadFileLine(fp,fileChar,30);//simple file
        .......
       fclose(fp);
}

网友:
问题解决了
二选一是因为在初始化实例的函数中IDE自动添加了一段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