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仅仅就是改动了一小部分,要重新编译内核吗???

楼主:
如果我仅仅就是改动了一小部分,比如说注册表改了一点,要重新编译内核吗???

网友:
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

一些编译生成可执行文件或静态库的,Make Image就可以了;但一些生成静态库的,如Media Player,必须sysgen。否则修改是无效的!

至于注册表,楼主可以试试啊!修改它,然后Make Image,看看Release/Debug目录相关的文件是否修改。
只要动动手,就可以知道!

网友:
回复楼上的,那么我应该是在生成的工程里改吧,而不是在PB当中,比如说我在release的注册表文件中改,而不能是在pb当中该,我试了,好像在release中改一些注册表是能行的。谢谢楼上

网友:
恩,你如果是在修改了工程文件的release目录下面的注册表,比如说platform.reg之类的话,只需要makeimg一下就可以了。